楼主(2022-09-20):
组态王7.5怎么通过命令语言来改变图素的属性有偿!!

网友A:
什么属性?属性太多了。有些能改,有些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就是按钮的文字属性按钮(Button)类型节点TextCont="文本",可以改吗根据按钮的对象名称来改,比如给一个变量赋值1时,这个按钮的文本更改。

网友A:
一般不能这么改。
把button的文本删掉,在它上面另外加文本T,然后让文本输出变化或者显示隐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多一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