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机床动作简单,两套伺服电机,plc上面每个点标注明晰。
不知道是梯形图还是sfc。
能否根据梯形图上面的输入输出点指示灯,仿出来类似程序?

楼主:
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可以的
反编译后复出来不更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的?
应该是仿3u的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反编译后复出来不更快么
会不会有密码

网友C:
这应该是常规操作,搞设备的不就是一个山寨一个,看下设备动作,程序顺着动作就出来了

网友D:
你都看到了PLC的梯形图IO?那程序不就在眼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看到了PLC的梯形图IO?那程序不就在眼前
触摸屏上面的io显示,实际程序并没有。

网友E:
自己重新编一个,

网友F:
自己先去读一下程序
读不出来可以重新做。用什么硬件自己选熟悉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看到了PLC的梯形图IO?那程序不就在眼前
触摸屏上面的io显示,实际程序并没有。
那你就要连触摸屏的程序一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看到了PLC的梯形图IO?那程序不就在眼前
触摸屏上面的io显示,实际程序并没有。
那你就要连触摸屏的程序一起搞
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G:
自己编写,享受其中的快乐

网友H:
一个机器如果不熟悉其运作原理,靠猜编?都是牛人。

网友I(2023-12-19):
LAD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