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1):
    使用 KV-SIR32XT 的输出端子,按最大 100kHz 和 0.1μs 单位指定脉冲宽度后,执行 PWM 输出。
    PWM 最大可同时使用8点,并可个别进行设定。在各设定中对输出端子、周期、脉冲数
等进行设定。

网友A:
直接打电话给基恩士就好了,基恩士的服务是没的说的

网友B:
不必打,明确的给你回复,不可以;

网友B:
KV-8000、KV-7500、KV-7300要脉冲定位你需要购买上面的模块KV-SH04PL,不过这个模块上半年缺货导制价格非常的高;
当然,你也可以在7000C之后安装KV-H20S H40S MC20V MC40V这些定位模块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台小的Demo机测试,考虑到成本,没选用定位模块。

网友B:
KV-SIR32XT高速指的是输入输出刷新的速度高;并不是可以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C:
可以,我用过,这个就是他的特色了,可以控8个脉冲轴,但是要他们提供功能块,这样比买轴控模块便宜吧

网友D(2023-07-20):
回复 网友C:
有具体程序案例可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