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电开机报警

楼主(2022-09-21):
上电开机时设备会报警,触摸屏报警记录也会显示急停被按下,设备上电报警是属于正常现象嘛,如果是的话这个报警记录应该如何让他不记录显示出来。

网友A:
为什么设备会用急停来停机。正常不是应该按停止按钮-设备停机的流程吗?

网友B:
是不是在急停按下的时候上电会报警,并且有报警记录。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只能改程序或者先复位急停再上电。

网友C:
既然是上电开机,有报警能复位就行,因为之前断电停机必然触发急停,不知您这个不让显示是为了达到什么要求。

网友D:
如果之前是急停的原因,这样也没错啊

网友E:
有的人喜欢这样编程,上电就自动进入警告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