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1):
                           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3大种类类型的功能特性-博扬智能
 在过电流保护继电器或o/c继电器中,动作量仅为电流。继电器中只有一个电流动作元件,不需要电压线圈等来构成这种保护继电器。

 一、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在过电流保护继电器中,基本上会有一个电流线圈。当正常电流流过这个线圈时,线圈产生的磁效应不足以移动继电器的运动元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约束力大于偏转力。但是当通过线圈的电流增加时,磁效应增加,并且在一定程度的电流后,线圈磁效应产生的偏转力,越过约束力。结果,移动元件开始移动以改变继电器中的触点位置。过电流保护继电器虽然有不同的类型,但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

 二、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的种类

 根据操作时间,有各种类型的过电流保护继电器,例如:1.瞬时过电流保护继电器。2.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继电器。3.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继电器。

 反时限过流继电器或简单的反相过流继电器又细分为反时限定时(IDMT)、极反时限、极反时限过流继电器或OC继电器。

 1、瞬时过电流保护继电器

 瞬时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在此,磁芯通常由电流线圈缠绕。一块铁被继电器中的铰链支撑和限制弹簧安装,当线圈中没有足够的电流时,常开触点保持打开状态。当线圈中的电流超过预设值时,吸引力足以将铁片拉向磁芯,从而使无触点闭合。

 将继电器线圈中电流的预设值称为吸合设定电流。该继电器称为瞬时过电流保护继电器,理想情况下,一旦线圈中的电流高于启动电流,继电器就会工作。没有应用故意的时间延迟。但总是有一个内在的时间延迟,我们实际上无法避免。实际上,瞬时继电器的操作时间大约为几毫秒。

 2、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继电器

 该继电器是通过在跨接电流值后应用有意的时间延迟来创建的。可以调整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以在其启动后的准确时间发出跳闸输出。因此,它具有时间设置调整和拾取调整。

 3、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继电器

 反时限是任何感应式旋转装置的自然特征。这里,如果输入电流越大,设备旋转部分的旋转速度就越快。换言之,工作时间与输入电流成反比。机电感应盘式继电器的这种天然特性非常适用于过流保护。如果故障严重,将更快地清除故障。虽然时间反演特性是机电感应盘式继电器所固有的,但在基于微处理器的继电器中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编程来实现相同的特性。

 反定时限过流继电器或IDMT O/C继电器

 在过电流保护继电器中无法实现理想的反时限特性。随着系统中电流的增加,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流按比例增加。次级电流进入继电器电流线圈。但是当CT饱和时,CT次级电流不会随着系统电流的增加而进一步成比例地增加。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从特技值到一定范围的故障等级,反时限继电器表现出特定的反时特性。但是在这个级别的故障之后,CT变得饱和,并且继电器电流不会随着系统故障级别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由于继电器电流没有进一步增加,因此继电器的操作时间不会进一步减少。我们将此时间定义为最小操作时间。因此,特性在初始部分是相反的,随着电流变得非常高,它趋于确定的最小操作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继电器被称为反向确定最小时间过电流保护继电器或简称IDMT继电器。

网友A:
学习了!
这个东西没有用过。
这个原理与空气开关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些原理资料,值得学习的。

网友C:
这个太有用了,虽然工作多年没有用过,但是我因为这个贴子增加了奇怪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