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

楼主(2022-09-21):
求问三菱的梯形图可以在线编译,ST语言程序怎样不用停机而能在线编译呢?

网友A:
你需要说明你使用的软件,项目方式以及具体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WORKS2模拟的QPLC,发现模拟状态下不能在线改程式,每次都要停止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用WORKS2模拟的QPLC,发现模拟状态下不能在线改程式,每次都要停止模拟。

请点击工具栏上:
或者菜单ONLINE--〉MONITOR--〉STOP Monitoring
或者快捷键Alt+F3

停止监控后修改你的程序,修改完后点击菜单Compile--〉Online Program Change或者快捷键Shift+F4在线写入你修改后的程序。

FX系列不支持模拟器的在线写入。

网友B(2023-12-19):
在转换/编译下边选择RUN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