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1):
很奇怪的一个故障,一台5.5kw的e700变频器上电就报e7,重启一下又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停一段时间再上电还是依旧报e7,排除了主板跟电源板的问题,有师傅修过这样的吗?

网友A:
三菱E系列变频器报警E7,排除主板问题以后可以更换IGBT试试,IGBT坏也会导致报E7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E系列变频器报警E7,排除主板问题以后可以更换IGBT试试,IGBT坏也会导致报E7故障。
用的是普通模块,不是ipm模块,测了感觉没啥问题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之前遇到过模快测量也都正常,但换了就不报警的。模块板上的电阻量一量看看

网友B:
主板的概率为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