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停机跳闸

楼主(2022-09-21):
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个老式车床的快进快退小电机0.75kw,每次点动停止松开按钮时就跳闸。启动没问题,是不是电机性能有问题了。电机绝缘,绕组阻值都正常。

网友A:
电机没问题就查查线路,接触器,有没有抱闸?也可以看看。

网友B:
减速时间看下?

网友C:
是变频器带的电机?减速时间延长一点

网友D:
老式车床,带离合器?是不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离合器,控制回路就两个接触器互锁控制的正反转,接触器也换过了。

网友E:
控制回路问题,把控制换工控板,改造一下,

网友D:
把电机线摘了,不带电机试一试。排除负载。看看跳闸不。

网友F:
看你描述的现象,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控制线路有短路现象造成接触器的控制电压欠压,造成该故障。

网友G:
感觉线路问题

网友H:
是什么跳闸?隔离开关还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I(2022-11-07):
车床内行程开关漏电了,这个电路图不全,车床里面两端还有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