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请教下西门子1200最多可以和多少个PLC走智能IO通讯。我现场超过三台以上的PLC走智能通讯,组态的其他PN远程模块就会掉线,一对一,是完全没问题,数据都OK,一对二也没掉线,一对三以上的时候就各种乱掉。有大神分析下啥情况吗?

  1个1200作为IO控制器,多个1200作为IO设备,为了监控多台设备里面的数据并且控制。每台1200PLC作为IO设备分别带了一些PN远程模块,所有的网线连接都是通过远程模块所连的交换机上拉出来的,再集中到IO控制器所在的系统的交换机,所有ip都是独立不冲突。

这是官网上的

网友A:
可以连接16个IO设备,如果使用共享设备功能,最多可以同时连接2个IO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一个IO控制器,其余几个PLC都是作为IO设备,但是只要吧其余PLC一接上,IO设备自己组态的IO设备就会间歇性出现Profinet非循环服务超时,不懂啥情况,把看门狗时间和扫描时间调大了也不行

网友B(2023-03-28):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