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运动控制器有专用的持续运动控制指令,运动控制器持续发脉冲,控制轴以指定的速度和方向持续运动,持续运动常用的指令为VMOVE,以运动速度SPPED持续运动,此时停止轴运动使用CANCEL或RAPIDSTOP指令。
VMOVE的指令参数可选择正向或负向运动,VMOVE(1)正向,VMOVE(-1)负向,下一条VMOVE会自动替换前面的VMOVE指令。

持续运动例程:

RAPIDSTOP(2)
WAIT IDLE(0)
BASE(0) '选择轴号
ATYPE=1 '轴类型设置
UNITS=100 '脉冲当量设置
SPEED=100 '速度设置
ACCEL=1000 '加速度设置
DECEL=1000 '减速度设置
SRAMP=100 'S曲线
DPOS=0 '当前位置清0
TRIGGER
WHILE 1 '循环运动
  IF MODBUS_BIT(0) = ON THEN       'MODBUS_BIT(0)有效往左运动
     VMOVE(-1)
  ELSEIF MODBUS_BIT(1) = ON THEN   'MODBUS_BIT(1)有效往右运动
     VMOVE(1)
  ELSEIF MODBUS_BIT(0) = OFF OR MODBUS_BIT(1) = OFF THEN
     CANCEL(2)                       'MODBUS_BIT无效时停止运动
  ENDIF
WEND
END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运动控制器 是CNC这块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需要使用到掉电保存实时数据吗? 可以了解下我们NVRAM,可以替换Infieon(Cypress 收购了Ramron) 和富士通的FRAM 。 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8682337202

楼主(2022-11-04):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运动控制器是支持各种操作系统与编程语言的,您如果感兴趣可以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www.zmotion.com.cn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和产品资料。

您还可以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控制器的详情技术文章,方便您更好地了解我们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有自主开发语言软件,支持中断程序,掉电中断,通过掉电中断可以使得掉电的状态得到记录,以方便上机时恢复。
您可以通过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www.zmotion.com.cn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和产品资料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