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现场碰到这样的问题:  多段速中,从零开始,开最高速时,加速时间内,频率有无斜坡?还是直接从零变到设定值?

网友A:
加速时间内,频率有无斜坡?

有加速时间就有斜坡的。

还是直接从零变到设定值?

有了加速时间还直接变得了吗?

楼主:
这个加速时间范围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加速时间范围大概是多少?

这个不同的变频器不一样,一般0-3600秒。

当然实际具体设定多少,要看实际工艺要求了。

网友B:
多段速你可以用立即速度模式,快速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