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有台设备,   有35个接近开关    35个双色指示灯

PLC肯定是要有一个,负责主机的动作,都是开关量   主机8DI  8DO就足够

主要问题在接近开关和指示灯,控制要求是这样,指示灯是红绿双色指示灯,当接近开关接通时,指示灯亮绿色,当接近开关断开时,指示灯亮红色,给主机PLC一个信号,相当于用模块的话,就是35输入,70输出

原先供应商给做的是用的丰炜PLC,加一堆模块做的,好处就是丰炜PLC模块可以叠在主机上,省空间,但是感觉质量不怎么样,有客户反馈坏的,而且原来的供应商也换掉了,现在也买不到这个品牌的PLC

 现在是两种方案

一种是全用PLC   80点的台达ES3+两个输出模块

第二种 开始想用继电器,但35个两开两闭的放不开,空间不够,后来想到了能不能用4线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常开接绿色,常闭接红色
还是不对,这些个常闭怎么能给PLC信号呢,常开能并联,常闭是不是只能接1开1闭的继电器转一下

还有有这种案例有更好办法的大佬吗

网友A:
这年代还考虑用继电器线路呀,那么多感应器,直接用PLC,现在PLC又不贵!PLC简单省事,修改方便!

网友B:
要是24v指示灯 直接买个晶体管输出的工控板24v工控板体积也很小 程序就不用说了更简单

网友C:
后来想到了能不能用4线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常开接绿色,常闭接红色
还是不对,这些个常闭怎么能给PLC信号呢,常开能并联,常闭是不是只能接1开1闭的继电器转一下

4线的可以。

就从常闭那里再出一条线到PLC可以了。

网友D:
怎么就不用触摸屏呢?PLC+HMI,显示状态都放触摸屏上,觉得小就买大点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不用触摸屏呢?PLC+HMI,显示状态都放触摸屏上,觉得小就买大点的显示屏
灯是在每个工位的,比较直观,触摸屏还要看一下是哪个工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想到了能不能用4线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常开接绿色,常闭接红色
还是不对,这些个常闭怎么能给PLC信号呢,常开能并联,常闭是不是只能接1开1闭的继电器转一下

4线的可以。

就从常闭那里再出一条线到PLC可以了。

谢谢版主,这样35个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E:
工控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F:
不知道端口继电器能不能满足你对体积的要求,估计行。

网友G:
既然线都柜子,就弄个继电器排组,选哪种小继电器的,每一个继电器有一组开闭点哪种,自己设计外加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