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以下为修机过程
1.机器为西门子120KW 440/250V/45-65HZ 三相线滤波器
2.客述炸机
3.外壳没有镙丝,全为铆钉固定,拆机,发现板卡为层叠结构,晃动听到叠层板中有哗啦响,解焊到第五层板卡发现上面9个电感全部烧糊,分别测量其他器未见损坏。(解焊过程极痛苦)
4.查看电感封装标识为EPCOS 0.10mH 4.0A,找遍市面没有同型号电感,用0.1mH环型绕线电感(规格电感工作电流4A,瞬时5A)替代,使用固化胶固定。
5.通电前测量三相电阻,存在短暂充电现象最后趋于无穷大,输入输出直通阻值接近0欧姆。
6.三相串200W灯泡通电,一直长亮,亮度刺眼,测量电流为1A左右(正负偏差50mA),测量输出UVW两两之前均为稳定30V,再次测量输入也为30V。
7.由于机器内部被胶封死电路结构未窥全貌,对原理不理解,三相均衡大体可以判断问题不大,果断短接灯泡,测得输入三相电流稳定为12A,输出400V。
猜想:由于不理解本机滤波原理,静态不加负载情况下每相消耗12A电流太过匪夷所思,一开始怀疑还存在问题,查看铭牌IN=225A,直觉机器已经修好,明天空载+负载试机看看。
论坛中大老众多,有哪大咖懂这方面的原理,恳请普及一下知识,感谢万分!

网友A:
电源滤波器,烧成这样也算是罕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按理讲设备在不加负载情况下是尽量低功耗,但是这台滤波器却是静态情况下每相线12A电流,所以一直不敢确定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接了负载就是工作了,但如果没接负载都有电流说明里面的电容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咨询了一位老师傅,据描述此设备具有电抗器加滤波器功能存在一定电流属于正常,但是心里还是有疑虑,暂时只能和客户协商试用一段时间试试,过段时间有结果了再和大家分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