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2):
我现在用的EPLAN 2.6。

Q1:我和谐版用户,到底能不能用。(我注册的账号是可以网页访问https://eplandata.de/portal的)
Q2:是不是对版本有要求?(最低需要那个版本?)还是账号有要求(需要正版验证?)
~~~~~

删除了设置里面的账号就这样的,网页能打开:

网友A:
所有下载都有记录,是最直接使用盗版的证据,你还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干兼职,感觉无所谓吧

罢了,我想问问,在网页下载的文件怎么使用呢

楼主:
这里给个简单教程吧
EPLAN data 网站下载的 DXF文件,转换成宏,

插入DXF,右上角有预览,接线图就插入接线图,安装板图就插入安装板,
然后选中以后,右键创建宏。

接线图就直接插入宏就行,安装板在数据库里面加上就行。

楼主:
这个是安装板图,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