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500 1.5KW

楼主(2022-09-22):
各位大神好,今天维修普传的1.5kw变频器,发现测量输出UVW各相与P/N之间的电阻都正常,但是测量UW两相只有60欧左右,把模块拆下来后,发现还有60欧左右。咋回事?那位大神懂得帮忙回一下。

网友A:
输出之间并电容没?还有输出端子正常不?

网友B:
模块肯定挂了!另外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拆下来测了,并没有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了,输出端子的电路板上,这两相之间电路板碳化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但是测量UW两相只有60欧左右,把模块拆下来后,发现还有60欧左右。】没有讲明是模块还是板子!。故障点找到就行,恭喜你又有银子进口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