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后稳定输出

楼主(2022-09-23):
在PID调节一段时间后,会在很小的区间内不断浮动。比如设定值是100mbar,于是实际值99至101mbar之间不停跳动,输出值为百分数,放缩标准化作为风机的转速,在此时也在不停跳动。

用风机的转速来调整气刀的压力。

现在想PID调节在99到101这个区间内就以一个恒定的输出值,也就是一个恒定的风机转速来输出,不再上下浮动,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进阶一些的话,就是不只在99到101这个区间内,而是在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差为1的任何一个区间时,就以当前的输出值稳定输出,不再跳动。要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调节的话肯定是有精度的。
按你的意思可能是调节的精度不合适。
这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第一是你采样的精度。比如以前有用整数采样的,至少精度就有1的误差。
第二是你采样或者控制的频率,太慢了还是什么情况。
第三是你系统的响应,这个就是整个机械的问题。
第四,你的整定参数,是不是过调,造成了振荡?pid的自整定是不是好用?
排除了(好排除)第一第二,一般要从控制的整体来考虑。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用手动方式实现,电控做起来有难度,气体的压力是微压,精度还高,有点难

网友C:
有个叫死区误差还是允许误差的参数,你看看。

网友D:
PID属于有差调节系统,如果是PID调节器,如楼上所说可以设定输出死区(但不是每个控制器都有),如果是自己写程序就简单了,达到目标后就把PID停了,观察到误差过大时就启动PI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你这个意思,问题是要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允许误差在1的范围内。现在调的就是设定值为100mbar但是反馈值一直在99到101之间,甲方就要求设定为100mbar时反馈值也一定是100mbar,指哪打哪。

网友C:
有些东西,不是理想主义,有时候为了提高1%的指标,可能要花上十倍的代价,这个你们在开发初期就应该沟通好,有些客户纯粹是乱提要求,如果真的要求那么高,先从软件入手修改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只能更改方案,或者放弃。

建议:可以先试试在风机后面加一个膨胀罐看看,那玩意消抖的效果很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PID是有差调节,根本不可能做到与目标值0差。但客户要求了就得想办法。
方案1,提高目标控制精度,整个系统所有设备(包含PID控制)从100bar提高到100.0bar以上,控制波动在99.5--100.5之间,这样3位显示就一直是100bar.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AD,DA模块的位数要高,执行机构分辨率要高,一般来说至少是10倍于目标精度分辨率。如果压力变送器量程为0---200bar,那么AD,DA,执行机构的分辨率至少是2000bit,也就是11位,现在AD,DA模块一般都能达到11位,但执行机构不知道你是什么在调节,如果是电动阀有点够呛!如果是变频器还好,500.00Hz,0.01Hz精度能满足。如果是电动阀,可以考虑大小阀组成粗调和细调,但控制就比较复杂了。
方案2,对显示数据进行较长时间滤波,注意是显示值,实际参与PID调节的还是原来那个变化比较快的反馈值。这样可以看到的就比较稳定了。
方案3,直接对显示进行控制,只要在99--101bar之间,直接就显示100bar,内部调节仍然按实际值来。这样客户看起来舒服点。

网友E:
100mPa?  0.1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