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叫控制器是控制卡吗

楼主(2022-09-23):
别人的设备上看到的,孚沃智控,可以带好多轴的,这个是运动控制器还是运动控制板,还是控制卡?它是什么编程的,是用T型图还是C语言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想了解一下,各位老师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很大可能是基于C语言,硬件一般都是单片机。觉得这个应该叫专用控制器,很可能换个设备就用不上了。
【方案】
CNC | M80系统如何在线增加一个M代码

网友B:
估计是行业专机,这种适合大批量生产的设备,非常有竞争优势,如果带的轴太多,用PLC,死贵死贵的,用订制的专用机,可能不到20%成本就能搞定。
【方案】
解密Goodrive5000高压矢量变频器 在带式输送机上的应用

网友C:
这根某宝上冒出N种单片机工控板是一样的道理,美其名曰国产工控板,其实就是高仿板或者兼容板,走别人走过的路,仿制出来的。某个高仿方案一旦被流传出去,就会冒出N个牌子,原理相同或者相近的控制板出来兜售。
专用的控制器,针对某个特定行业特定生产设备而研发的运动控制器,甭说几十个轴,就是几百几千个轴也照样能做出来,唯一的区别就是,只要工厂不生产这个产品了,那么这台设备也就废了。
【方案】
铜陵港码头水铁联运升级 台达方案支持新运输模式

网友D:
【方案】
十字路口流量大,FLIR TrafiOne协助减少病毒传播

网友E:
这是控制器。
控制卡一般来说不能独立使用,需要依附其它系统,比如插在工业计算机内的运动控制卡。
【方案】
英威腾无梭织机电子卷取送经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F:
有脱机的控制卡
诚
【方案】
红外技术助力包裹和行李箱准确无误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