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4):
如何只接两根线就能用。
请诸位老师把应用在普通继电器电路和plc电路都讲一下。

网友A:
没法吧 可以换用两线的接近开关

网友B:
三线不能接2线吧

网友C:
三线一般都是棕正蓝负黑信号,总不能将棕蓝接一起吧,那么黑跟谁接一起都会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D:
我见过这么用的,可以用,但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一般都是棕正蓝负黑信号,总不能将棕蓝接一起吧,那么黑跟谁接一起都会只有一个输出。
用在冲床自动送料上,还可以。

网友E:
说可以的,给出图再说

网友F:
如果说只有2条线去到接近开关那里的话。可以考虑负极接机壳,这样能省一条线。

但如果是接近开关上只用两条线,那是没办法的。

当然也可以再加个色标传感器去照接近开关上面的指示灯,根据指示灯亮与不亮来判断

网友G:
三线接近开关改两线使用不是不行,可以根据接近开关的结构(PNP还是NPN),将输出端(黑色)与棕色(供电端)连接后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另一端接电源;或者棕色(电源端)接电源,输出端(黑色)与蓝色(负极端)连接后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负极。

总之,改成两线后,必须与负载(接触器、继电器、信号输入点等)串联后再与电源连接。

至于负载接在正极供电端还是接在负极供电端,与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有关,这一点必须注意,不能弄错。

当年我就这样实践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只有2条线去到接近开关那里的话。可以考虑负极接机壳,这样能省一条线。
可以的,想起当年检测IO点,对方就是表笔卡在外壳,不管直流还是交流。
他的设备要做等电位处理。

网友H:
可以改
需要搞清楚接近开关信号是去PLC呢,还是去继电器,两线制的接近开关电流是否够大,很麻烦

三线制的很容易买得到,没必要改,没必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三线接近开关改两线使用不是不行,可以根据接近开关的结构(PNP还是NPN),将输出端(黑色)与棕色(供电端)连接后接负载的一端,负载另一端接电源;或者棕色(电源端)接电源,输出端(黑色)与蓝色(负极端)连接后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负极。

总之,改成两线后,必须与负载(接触器、继电器、信号输入点等)串联后再与电源连接。

至于负载接在正极供电端还是接在负极供电端,与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有关,这一点必须注意,不能弄错。

当年我就这样实践过。
朋友,能否画个图,没看明白

网友E:
错发地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朋友,能否画个图,没看明白

下面四组电路是常见接近开关的内部电路示意图和连接方式、改成两线制的连接方法。

今天下午有点空闲,找出当年实验用的三线制接近开关(传感器),搭接好电路示范拍照供大家欣赏和参考。

这是NPN型集电极输出常开接近开关,改成两线之后的静态图片(未吸合)。

这是NPN型集电极输出常开接近开关,改成两线之后的动态图片(吸合了)。

这是PNP型集电极极输出常开接近开关,改成两线之后的静态图片(未吸合)。

这是PNP型集电极输出常开接近开关,改成两线之后的静态图片(吸合了)。

网友G:
这是动态视频,供大家欣赏和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动态视频,供大家欣赏和参考。

真是特别详尽,谢谢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拜谢,再请教:

1、这是由于压降的原因,传感器未感应到信号,继电器没有吸合?

2、那2线制的传感器内部原理是不是就是如你图所示,只是为了使用上方便,才有了三线和二线之分

网友J:
为什么不直接用3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拜谢,再请教:

1、这是由于压降的原因,传感器未感应到信号,继电器没有吸合?

2、那2线制的传感器内部原理是不是就是如你图所示,只是为了使用上方便,才有了三线和二线之分

答1:你仔细看看我的图片和视频中是否有如你的“这是由于压降的原因,传感器未感应到信号,继电器没有吸合”现象?要知道改两线制后,在没有感应到物体时,常开型的接近开关电源端的电压是开路电压。因此,虽然串联了负载,接近开关的电源(棕色)端的供电电压仍然是电源电压,不影响接近开关的供电。

答2:不是,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型号,其内部电路的组成结构各不相同,但其开关控制电路原理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开关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半导体开关器件(干簧管除外)。两线制的开关控制元件多数为干簧管、可控硅,三线制的开关控制元件多数为三极管、场效应管,部分为可控硅。

以上具体以厂家的为准,我的表述及供参考。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拜谢,再请教:

1、这是由于压降的原因,传感器未感应到信号,继电器没有吸合?

2、那2线制的传感器内部原理是不是就是如你图所示,只是为了使用上方便,才有了三线和二线之分

答1:你仔细看看我的图片和视频中是否有如你的“这是由于压降的原因,传感器未感应到信号,继电器没有吸合”现象?要知道改两线制后,在没有感应到物体时,常开型的接近开关电源端的电压是开路电压。因此,虽然串联了负载,接近开关的电源(棕色)端的供电电压仍然是电源电压,不影响接近开关的供电。

答2:不是,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型号,其内部电路的组成结构各不相同,但其开关控制电路原理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开关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半导体开关器件(干簧管除外)。两线制的开关控制元件多数为干簧管、可控硅,三线制的开关控制元件多数为三极管、场效应管,部分为可控硅。

以上具体以厂家的为准,我的表述及供参考。
学习了。以前从来没这么试过

网友I:
看这个图,左侧传感器主回路与负载是并联形式,主回路电压为电源电压;右侧主回路与负载是串联形式,传感器主回路电压要小于电源电压吧?
另,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没学明白,上面的,只是看图说话

网友L:
为什么要改两线的?怎么想的,选型的时候选个两线的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这个图,左侧传感器主回路与负载是并联形式,主回路电压为电源电压;右侧主回路与负载是串联形式,传感器主回路电压要小于电源电压吧?
另,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没学明白,上面的,只是看图说话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要改两线的?怎么想的,选型的时候选个两线的多好
这种应用通常适用于应急使用。有时现场找不到合适的接近开关或者买不到相同的元器件,就可以将三线接近开关改成两线应急使用。
同样,有时候没有PNP(或者NPN)型的传感器,也可以应急临时用NPN(或者PNP)来替换原来的传感器,所以才有这种讨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这个图,左侧传感器主回路与负载是并联形式,主回路电压为电源电压;右侧主回路与负载是串联形式,传感器主回路电压要小于电源电压吧?
另,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没学明白,上面的,只是看图说话
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可实践一下,搭一个电路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手里没三线制的传感器,确实想测一测

网友I:
回复 网友L:
就是应急使用,正常情况下,谁这么干啊,这不找事吗

网友M:
三线的有NPN和PNP型,都需要接正反电源。

网友N:
看看这个 开关量电流传感器,2线制 NPN PNP 随便用

网友O:
8号楼说的对,我好像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