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NZ200T永磁说明书

楼主(2022-09-24):
厂家说明书就这么多,老坏

网友A:
这款机器应该不好测试,无PG开环矢量无法启动,而且还是驱动同步永磁电机,更重要的是好多还有密码,炸鸡更是太普遍,太渣了

网友B:
p0.01改为2就是vf模式带普通电机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炸鸡的,参数被锁,想测试没法改参数,参数表的P0.01没有普通VF模式也能改吗?由于无法解锁参数,没有测试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参数只是厂家隐藏了而已。包括有些报警代码说明书也查不到,只有厂家才知道

网友C(2023-07-08):
有些报警代码说明书也查不到,只有厂家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