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如何用一个输入控制两个输出?两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

楼主(2022-09-24):
(无正文)

网友A:
三菱培训教程案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lt不行的,要用ALTP指令,不然的话我按按钮时间长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t不行的,要用ALTP指令,不然的话我按按钮时间长一点就不行了
确实,忘记加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