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一台伺服,待机时慢慢转动

楼主(2022-09-24):
公司的一台伺服,待机时慢慢转动。发现伺服电机 和驱动器I/O均没有接地线。I/0线那里套一个磁环,电机和驱动器I/O线那里接一根地线后不再转动。
难道是干扰?

楼主:
加的TDK磁环

网友A:
没有运转使能可以转动?

网友B:
伺服不好

网友C:
没有命令也会转动???这个干扰有点狠咧

网友D:
就是干扰 离变频器之类的远点 或者做屏蔽

网友E:
三洋驱动大部分都是上电自动使能,大概率就是接地没接导致干扰后自己动,正常i情况下不管驱动器还是电机出厂都该接地线的。(是刚发现还是一直都有这种情况?还是说最近才出下这种情况?)

网友F:
很明显的干扰问题

网友G:
几年前我也遇见这种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某些原因没继续下去,现在好奇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我也遇见这种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某些原因没继续下去,现在好奇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I/0线那里套一个磁环,电机和驱动器I/O线那里接一根地线后不再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