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PLC S5定时器地址问题

楼主(2022-09-24):
最近接触到300PLC,想学习下基本的指令,如果定时器时间想通过触摸屏来修改,我将S5T#2S改为DB1.DBW4后下载到PLC后,PLC的SF亮红灯,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1、确定已经建立DB1并下载。。
2、确定DBW4定义的数据类型为S5Time。

网友B:
先看看plc的在线诊断,看看是什么原因报警停机的,再按斑竹的说法搞一下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程序编辑错误导致的报警,在其它地方找到了例子,人家使用的是MW元件,下面还使用了其它指令完成的,西门子的太难搞,像三菱的定时器T0 D200就实现了

网友C:
直接用s5t是比较麻烦的。
格式比较复杂。需要转换。
可以用iec的计时器。时间基准是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