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料机,误动作

楼主(2022-09-25):
一个常闭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阀断料,现在出几根正常的就偶尔连冲,接近开关也调的很近了,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个欧姆龙,图尔克之类的接近开关,或者减慢运行速度,让接近开关有效识别。

网友B:
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检查一些线路有没有问题,再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D:
钢筋-那种麻花筋?
常闭型近接开关,调的很近?
能发张检测位置图?
可能需要离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新机器,还没用几天。

网友E:
这玩意之前接触过,曾经用自己做产品淘汰下来的板子给别人改装过,一直用的很好。这东西比较简单的,可能还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换高质量的接近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些线路有没有问题,再换个新的看看
现在焦点就在接近开关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筋-那种麻花筋?
常闭型近接开关,调的很近?
能发张检测位置图?
可能需要离远点
不是麻花的,就是盘条而已。
必须近点才好,远不点就更频繁的连冲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新机器,还没用几天。

换个新的开关,不是换个新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些线路有没有问题,再换个新的看看
现在焦点就在接近开关上了

那就换个新的看看,另外也要考虑是不是速度太快,检测不到信号。

最好来个视频或者照片。

网友G:
新机器有问题找厂家解决啊

网友D:
控制经过控制器?
工艺是接近开关检测到钢筋,电磁阀动作断料
除了考虑接近开关问题,安装问题.....是不是有程序问题
外部问题还是好找的吧,观察接近开关指示灯是不是闪亮,或接个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新机器,还没用几天。

换个新的开关,不是换个新机器
新机器,开关就会坏么?
另外,哪个牌子的好,图尔克行吗?

网友H:
正品的接近开关都好使。

楼主:
就是这个接近开关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