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5):
机器用的是信捷XDH-30A16L,现在情况是机器连续几天不关机,就会出现电机明明在运动,这个总线轴的运动标志却没有反应!导致我程序报警停机!后来我打电话给信捷客服,叫我调小SFD8132与SFD8136,问他调多少合适,反正调小就好了,我监控这个值SFD8132为0,没得调了!我没有办法,只能用总线指令的运动BUSY来判断轴是否在运动!群里有精通信捷总线的大佬吗?SFD8132与SFD8136这2个参数具体是什么用?调到多少合适?为什么会出现轴监控运动触点失效呀???

网友A:
个人觉得这跟设置没什么关系,因为你这个是几天不关机才会出现,如果关电后再上电就正常了。

你找信捷客服,他们一般也是看手册的,按照手册回答你的问题,个人觉得这是信捷PLC的系统问题。

你可以再找客服,要他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开发,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楼主检测SFD8132的值的画面在那?在线实时检测值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忘记截图 SFD8132监控数值为0  SFD8136监控数值为10

网友C:
PLC用网线连接伺服的吗?有可能是网络掉线了?

网友D:
有可能是BUG,不过你要确认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不行的话自己写段程序判断一下。用轴反馈速度来判断轴是否运动。

我用过一次XDH的,说句实话,不好用!不过硬件挺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跟程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运行几天后,突然那个运动标志就一直没有反应,断电重启后,就一切正常了!搞得人懵逼的很,要在现场连线蹲几天才会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说个笑话,有次用XDH-60T4写个项目,用的Ethercat带伺服,当时调试没问题,设备自动运行时把网线从电脑上拔掉,轴莫名其妙会停住,

但是我插上网线后轴又能继续运行。我承认程序逻辑可能会有BUG,最后没办法改程序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