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现在有一台机要求要用电位器给定脉冲频率,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所有给定的频率一直是变化的。如果在指令执行过程中频率发生变化,会对整过过程有什么影响吗?
偏偏有好几台机,定位有长有短,用的是步进。所以也不知道发来的脉冲到底对不对。

网友A:
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是两个概念;定位有长有短就是定位不准,应该是跟发送的脉冲数量有关,跟脉冲频率无关。。

网友B:
指令运行中不会马上变化,你的变化范围有多大?加减速时间设定的是多少?

如果怀疑是速度问题,可以做个单独的设定频率试一下,也可以把加减速时间加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李金城写的FX3U书上写的是脉冲数不改变,但频率是马上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金城写的FX3U书上写的是脉冲数不改变,但频率是马上变化的?

这个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的,把脉冲数设定大一点,先用慢速,然后加快,看看实际到底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回复 楼主:
指令的操作数,是包含脉冲频率 和脉冲个数的,
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改变操作数,正在执行中的的数据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D:
定位不准和电压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