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各位老师好:240的电缆在施工的时候好施工吗,厂区需要大量240的电缆,我考虑用2根120的代替,感觉载流量还增加了,价格几乎相等。请问我的想法合理吗?

网友A:
双根不是简单等同于一根电缆…

网友B:
需要大量240的电缆

如果是我,肯定选240的。

网友C:
两根并联要求有点高 稍不注意就出问题 最好用240单根

网友D:
240也不算粗,施工多叫几个哥们就行,以前给工厂铺设主电,几百方忘了,就是碗口粗带铁皮铠甲走水渠那种,六七个大老爷们差点累死才接到电柜上,主电最好不要双拼,也没见过谁双拼主电

网友E:
如果是同一根电缆最好了

网友F:
临时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电流不是简单的叠加就可以了!假如拿一根线断了,那就会炸火花的,增加出问题的机率!

网友G:
之前也和你一样的想法,后来觉得还是单根靠谱。

网友H:
可以用,而且两根120载流量大于一根240,只要是同一卷电缆,两根长度一致。关键是端子压接要弄好。

网友I:
可以的哦,矿用的1250A电缆,经常用2根630A的并联实现。
注意:连接处过流要计算好,并联的主要问题是连接处要处理好,还得留点余量。

网友J:
楼上的师傅们都说的很对,怕出问题就用单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