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打包机器人装置,入口有一道门,原来安装有三线制NPN型光电,感应到有人(挡光后PLC的输入点灯亮)进入会使机器人暂停运行,现在呢,要加一道三线制NPN型的光栅,但光栅是挡光后ON断开,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的设置,不行的话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好了

网友B:
最简单你就购买跟原来动作一样的光栅。

网友C:
建议你改PLC程序。
因为挡光后on断开是安全的。你原来是不安全的。
这就是故障安全的意思。
比如你原来的断线了,人挡住也不能on,造成机器人不停,导致人员伤亡。
当然断线导致你生产暂停,这是弊端。
但人员伤害和生产,你得权衡。
人员和设备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每个编程人员都应时刻牢记的。善待生命,人文为本。

网友D:
在plc里面把逻辑改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安全光栅是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增加一个安全继电器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