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想要X0-X42任意点有信号就输出 用什么方法就简单?(20220927)

楼主(2022-09-26):
大佬们,很少遇到这种程序,结果尝试用K8X0还会报错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写成这个样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以了

网友B:
你的K8X0属于字,而且是双字,而你却用位表示(┨┠)当然不行!
只能采用1楼的方法!

网友C:
记得永宏有个WX0 的值就是X点的二进制排列,取这个值,大于1就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永宏有个WX0 的值就是X点的二进制排列,取这个值,大于1就输出
大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