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各位大神,谁用过汇川MD200T系列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抱闸吗,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变频器的IO输出点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抱闸。

网友B: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配合适当的设定来控制,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最好是控制一个外部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然后再由外部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带抱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配合适当的设定来控制,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最好是控制一个外部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然后再由外部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带抱闸。

谢谢,正在思考刹车的变频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在变频器面板上设置F5-02参数,然后通过外接接触器控制电机抱闸

网友D:
没用过,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