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初次使用Q系列,请教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接线方式对吗?
另外使用QD75P4N1定位控制,还有什么信号是必须接线的?
因定位位置比较多,如何控制会比较方便?
以上,谢谢。

网友A:
ready,dog,rls,fls,clear,PG05这几个信号用得到

网友B:
1.你的轴几个?
2.轴16个以内的用CC-Link IE Field Basic协议,PLC本体的的网口支持的,加交换机;
3.选三菱支持这个协议的伺服控制器

网友C:
不知道松下伺服的输入1,输入2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D(2023-12-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