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6):
E3的驱动器分子分母默认参数未进行修改,我PLC程序是按照10000个脉冲为一圈来计算,结果走的距离居然是正确的。但是速度不够快,现在想通过改变为5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是不是速度就快了一半呢,我看参数P1.044分子的默认参数是1677216,P1.045分母的默认参数是100000,那要改为5000脉冲转一圈的话这个怎么修改呢?国产伺服有一个参数就是直接设置的好像,设置了以后分子分母就无效,台达的怎么设置的,求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P1.044分子的默认参数应该是16777216(少了一个7),P1.045分母的默认参数是100000

这样的话应该是100000个脉冲一圈(注意1后面是5个0)

如果你想改成5000一圈,那么把P1.045分母设为5000试试

网友B:
1.044固定成电机编码器解析度
1.045设置成你想要的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一直都没搞清楚

网友D:
直接设定一圈的脉冲数,这时就不用管对应的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