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ACS510变频器110kw检测IGBT模块发现u项下桥短路。把三个IGBT模块拆下来给变频器送电,显示正常,但是按下运行按钮,变频器报短路报警。更换cpu主板按下运行按钮,变频器报接地报警;不运行变频器的时候测量三个模块的驱动电压分别是4.9v和-4.9v,三路是平衡的;测量电流检测的三个引脚17、19、21的电压都是7.5v。还应该检测电源驱动板的什么位置?希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机型IGBT出问题,就没仔细研究过!我推测问题在三相输出检测那一块,小竖板旁边的运放!实际上你IGBT离线确实无法启动,输出检测不到会报警!可控硅离线没有电压检测我记得也是不会报警的,但你也无法启动!,主板接口13 14 15脚就是输出检测,屏蔽它才能单板启动!其实赶时间还是简单粗暴点好,确定IGBT废了,驱动正负压没问题,换一个IGBT直接上交流,报警再说,反正炸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买了,但是我没有直接上直流530v,我给上的直流24v,运行还是报短路。这个我把模块直接上恢复上,运行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