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ABB ACS800近控时可正常启停,切换到远控时报7510,复位不掉,有哪位大神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光纤通讯吧,如果是主从光纤通讯,就是通讯故障。

网友B:
通迅故障,查98组,51及52组参数设置,以及适配器等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