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22-09-27):
安川伺服经常出现位置不准,电机线,信号线都是易格斯的屏蔽线,也加了滤波器,地线也接了,还是出现位置不准,各位大佬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是脉冲控制吗?建议脉冲电源单独使用,也可以用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电源

网友B:
Un00C : 输入指令脉冲计数器

伺服待机状态监控上述计数器值,如果数值超过10个以上就是干扰,重点盘查驱动器和马达的接地线。

网友C:
联轴器或者同步轮,机构部分检查一下

网友D(2022-11-07):
安装的位置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