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伺服送料,为什么停顿一下呢,就在开始的时候。

网友A:
你程序里面的延时吧。

网友B:
那你把送料的滚也拍视频啊。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多了一个步骤问题,好像最后一步要折弯,但是由于长度没选择对,所以虚晃一下!

网友D:
二次送料,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次送料,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这么送料有什么优势

网友E:
看样子应该是程序上有一步程序,多加了。

楼主:
程序里并没有多余步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里并没有多余步骤。

程序又不是你写的,你怎么知道没有多余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里并没有多余步骤。

程序又不是你写的,你怎么知道没有多余步骤?
配方里面没有多余步骤。

网友G(2023-12-19):
动作这么大,程序里肯定是有动作了。

网友H:
肯定是程序里的动作,不是设置有问题,就是工艺需要这样,为最后料要退回切断准备。

网友I(2024-02-22):
这个不是再找基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