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7):
  前两天单位一镗铣床电源单元(海德汉UVR 150D)故障,判断其控制模块出问题了,将另一台机床完好的电源单元更换过来,安装好上电,启动后电源单元工作正常,直流母线有660V电压,各信号指示正常(各功率单元未工作),此时听到有滋滋的电流声,正在判断声音发源处,砰的一声,Y轴功率单元直流母线上盖板炸飞了!(图一)那瞬间第一反应是直流母线短路了!电源单元遭殃了!切断电源检查,Y轴单元上排母线联接螺丝有松动痕迹(图二)间歇可见电容放电的微小火花。待电容放电完毕,拆卸母线排检查,擦去黑灰后未见粗糙损伤颗粒物等打火现象,表面扔是光滑无损的,下排母线保持原本的光洁状态,其他地方的母线均未见异常。在做了一系列测量检查后,我们排除了母线存在相间短路的可能性,稳妥起见决定拆除电源单元各功率单元间的母线联接,逐一上电试机,先试机电源单元,正常,再将S轴单元母线与其接上,上电试机正常,然后将Y轴Z轴X轴逐一联接上去试机,各轴均能正常工作。由此说明炸盖板是由螺丝松动造成,没想到松动的螺丝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以此为鉴,下不为例!记录下此事,一来供同行参考,二来也请各位老师从理论上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使用环境相当恶劣!平时维护跟不上。

网友B:
设备保养维护一定要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使用环境相当恶劣!平时维护跟不上。
说话太武断,亳无根据!

网友B:
回复 楼主:
铜排脏成什么了,保养好点是这样子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赞成楼上观点!

网友C:
螺丝松动造成的事故数不胜数,小问题出大事故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平常要多注意维护保养,定期检查!

网友D:
   这排驱动的清洁状态,在工业现场还是不错的,铜排上的变色是长时间的自然变色,不是锈蚀。铜排之间的塑料底板干干净净,应该不错了。
母线盖板掉线了,楼主已经说了是母线螺钉没有压紧,引起的弧光短路引起的。

楼主:
看来有必要提高拍照技术,明明保全得干干净净的,却被批得一无是处,TPM白做了。8楼的老师,谢谢你的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