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8):
台达B3-0421-L的伺服驱动器

设置P2.030为1

强制Servo  On

断电重启。

Servo  On 不起作用。

不知怎么解决。

请教老师。

网友A:
可以用端子打开伺服ON功能

网友B:
设置成上电就给使能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是要伺服带电机测试吗?如果是的话,手动强制伺服使能ON,之后进入参数P4-05设置寸动速度即可,没必要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