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1200的必要性?

楼主(2022-09-28):
问一下嗷,除了编程方便,性能有一点点提升外,s71200相比200smart优势在哪?大部分项目有没有必要使用s71200,使用smart能否替代?毕竟两者本体价格差的不多,但是西门子模块和配套hmi的价格,s71200贵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嗷,除了编程方便,性能有一点点提升外,s71200相比200smart优势在哪?大部分项目有没有必要使用s71200,使用smart能否替代?毕竟两者本体价格差的不多,但是西门子模块和配套hmi的价格,s71200贵了很多。

如果200Smart和S7-1200本体价格差不多的话,没人用200Smart了。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是通讯方面,差别太大了!一个1200带几十台变频器轻轻松松的搞定!

网友C:
2者的价格差不非常多,不是不多;

网友D:
200smart是S7-200的替代,定位低端产品,1200是中端产品,例如系统需要计算量大一些,smart200可能就跟不上了。

网友E:
从哪里了解的   200SMART和1200CPU价格差不多?

网友F:
完全没必要,,小型机,轴少的可以用下200smart;其他的还是改用日系或国产好。S7-1200定位功能差,本体IO又少,做个小项目估计都要扩展一堆模块,模块又贵,伺服系统也贵,还不一样有货。软件又大,难安装。。可能还得安装不同版的软件才能搞以前的项目。。。

网友G:
有没有必要,需要看你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

如果你说了算,那么装一台电脑控制都可以

网友H:
同意2楼观点,觉得主要是通讯功能方面差异较大,特别在多点通讯中。

网友I:
简单的控制用1200是比较浪费的,不差钱的无所谓了。

网友J:
1200可以仿真,最大的优势,可以学博图软件

网友K:
200smart的软件和1200的软件差别太多(PLC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的),SMART跑得快,1200功能多

博图数组,ST LD混编,等等,不是SMART能匹敌的

我喜欢用1200,

网友L:
我是这样认为的,要看具体的项目要求来选择吧。。如果以200定位的话1200可以看成是200的升级版。。200SMART是经济版。。

网友M:
200 Smart是西门子在中国市场专门推出的产品,可以视为200的升级款。1200则是面向全球市场的,软件硬件跟200 Smart差别很大

网友N:
尽量用S7-1200吧,质量比smart 200好太多了。

网友O:
小机器用斯玛特,中型的用1200吧

网友P:
小设备,单机用S7-200smart大都能满足要求,大系统就能体现出S7-1200的优势了,特别是编程环境。另外,普遍反应S7-200smart模拟量模块可靠性不太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网友Q(2022-12-16):
市场导向不同,说白了就是为了占领市场。

网友R(2023-03-28):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