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9):
如图,目前只能实现一天的生产记录,怎么才能实现当日日期前三天的生产记录呢?例如今天6月6号,我想知道3.4.5号的生产记录。有师傅可以指导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将当前日期作为变址寄存器的值,例如D130Z0,这样你可以实现一个月的产量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让我研究研究

网友B:
三菱PLC显示实时时间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时钟模块?松下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三菱实时时钟的话读取d8018~d8013的值应该都可以了吧

网友C:
起码你要有个数据区,作为月日产量的记录区,然后再查统计就容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显示实时时间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时钟模块?松下的需要。

三菱的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