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告诉我,这种插头是用在西门子哪款机器上的,谢谢

楼主(2022-09-29):
见多识广的老师们,问题如上。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伺服上面的

网友B: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上的

网友C:
感觉是伺服的电源,电机,插头。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上用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S210 V90 S110系列都用不到这种插头,不知道是哪款型号上的

网友E:
看标识应当是伺服上;

网友F:
G120变频器上

网友G(2022-12-16):
这个是驱动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