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9):
Keyword:可用于如三菱FX3U-32MR/ES-A CPU扩展以太网使用

     德嘉推出三菱 FX系列PLC以太网转换器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本产品最多可同时连接四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可与上位机软件WinCC 、组态王、力控、KepWare OPC等通讯。
ETH-FX以太网转换器有两种型号:

ETH-FX-1LAN ,(带有1个网口)
ETH-FX-2LAN ,(带有2个网口,具有交换机功能)

推荐用ETH-FX-2LAN ,调试时不用外接交换机,一个网口可以连接触摸屏,另一网口连接上位机。

网友A:
牛,国人对的智慧,确实是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式很多,国内很流行的,只要能够实现以太网通讯就可以,没必要使用原装,原装的组态和设置还比较麻烦,很多人用着都不习惯。

楼主:
连接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设置方法如下:
A.适用于 FX1N/1NC、FX2N/2NC、FX1S连接方式
该连接方式适用于三菱全系列的 FX CPU,选择此方式主要针对于 FX1N、FX2N、FX1S 系列的 FX PLC 使用。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弹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GOT”;

3.在之后的弹出的界面设置中,在 IP 地址栏中输入 ETH-FX 的 IP 地址,在端口号中输入 ETH-FX 的端口号。最后点击“确认”;

注:端口号这里可以选择“5551”或“5014”

4.随后回到选项板页面中,点击“通信测试”,即可提示与 FX3UCPU 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