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Fins tcp协议中,握手失败怎么办?

楼主(2022-09-29):
操作说明:我先用欧姆龙CP2E plc连接上位机软件,选择hub连接。连接上之后,我拔掉电脑的网线,插到我的设备上。
然后我建立tcp,再给plc发送握手
tcp建立成功之后随即就被断开了。
我看了故障码,表示tcp连接被占据。我试过给plc断电重新上电能连接上。我猜测是欧姆龙plc里面的tcp一直没断开,怎么才能发送指令让plc的tcp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说明:我先用欧姆龙CP2E plc连接上位机软件,选择hub连接。连接上之后,我拔掉电脑的网线,插到我的设备上。
然后我建立tcp,再给plc发送握手
tcp建立成功之后随即就被断开了。
我看了故障码,表示tcp连接被占据。我试过给plc断电重新上电能连接上。我猜测是欧姆龙plc里面的tcp一直没断开,怎么才能发送指令让plc的tcp断开。
上一次建立连接和下一次建立连接之间要有时间间隔的,建议60秒以上

网友B:
个人感觉CP2E 的Fins Tcp 在断开连接或者故障断开之后,不会自动重新连接成功,必须要断电重启才可以再次连接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60秒是在cx_p软件中可以设置的吗,我说的这个错误码您见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60秒是在cx_p软件中可以设置的吗,我说的这个错误码您见过吗?
上次断开到下次建立连接间隔时间太短,建立连接不成功的,我只是尝试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