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9):
   有个设备要求是一用一备   随时切换   PLC和继电器控制两套系统   控制回路其实很简单    但是接完线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先说一下我是怎么接的     我的想法是用了一个2档旋开   切换两套控制的电源

   24V正极   接到两档旋开并联左边和右边两路的上面     旋开的下面   一路到所有继电器的24V线圈供电    另一路到PLC的SS端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

旋转开关在左面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截断了PLC的SS点,继电器线圈正极得电)结果是两路都有电,PLC端SS与0V测量有24V    继电器端也有

旋转开关在右边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截断了继电器线圈的电源,PLC得电)实际结果是PLC端SS与0V测量有24V(正常)继电器端与0V测量是11V   应该也是正常

问题来了   PLC的SS端   24V是从哪里来的呢    旋转开关测试过  没有问题

网友A:
弄两个开关电源,切换两个电源的输入侧。

网友B:
旋转开关控制个继电器来转换电源是否可行。

网友C:
问题来了   PLC的SS端   24V是从哪里来的呢    旋转开关测试过  没有问题

先把SS端上的线拆了,直接量端子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再量线,然后顺着线一路查下去。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排除法,一个一个点查下去。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
当ss端子通24v的时候,其他输入点也是带24v的,比如x0  x1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D:
把电路图画出来,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E:
2挡开关还是有条共线,万转开关就行,电源可以彻底断开

网友F:
双联开关啊 控制电源正负都断开

网友G:
肯定是接线的时候图省事,想当然的去接了。
如果思维清晰,单刀双掷开关切换两路负载线路的供电,除非刀开关见鬼了才会两路都同时供电。

网友H:
切换电源时同时把原来的正负极都断开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