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指令

楼主(2022-09-30):
Mock-Value  在S7200里是什么指令

楼主:
上面这段程序是什么指令

网友A:
这是一个子程序,并没有对应的指令。你可以打开这个子程序看看里面做了什么

网友B:
这个是个子程序,看上去是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的子程序,你可以在程序树里面找到它,打开看看是怎么个运算逻辑!

楼主:
谢谢啦,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