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30):
各位大师:
  求问组太王软件6.55,怎么实现组态王如何使用时间控件来实现某一时间控制某一按钮启动?

网友A:
时间控件是什么?
某一按钮启动又是什么?

网友B:
组态王不熟,但估计用脚本实现应该可以,判断时间,启动按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
  求问组太王软件6.55,怎么实现组态王如何使用时间控件来实现某一时间控制某一按钮启动?
是定时或者说到达某个时间段后对下位机某一个位变量进行置位或者复位操作吧?

网友D:
跳出“按钮”思路,实现一个位的变量定时赋值就没这个纠结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批高杆灯用组太王软件做上位机,通过modus RTU通讯远程控制,想在组态王里面加个时间到以后自动全部关掉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