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为什么1个网卡会有多个IP地址?

楼主(2022-09-30):
如图,我想查看我网卡的具体信息,不知为什么有多个IPV4地址,我只知第一个(192.168.0.100)是我在属性里面设置的,但后面那些怎么来的?

网友A:
在IPv4属性→高级里面可以添加多个IP地址,重启后失效

楼主:
那如果不重启的话,是不是这三个IP地址都有效?例如上面,是不是网段0和网段1的都能连上?

网友B:
虽然可以配置多个ip地址,但使用时只能在一个网段里,或者交换机里设置,虽然你一个ip地址,但可以通不同的网段。

网友C:
有的软件会自动附加网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重启的话,是不是这三个IP地址都有效?例如上面,是不是网段0和网段1的都能连上?
一个网卡设置多个IP地址的主要用途,就是能访问不同的网络。具体的操作就是直接拔水晶头更换网线,而不用再去繁琐的更改IP地址。

网友D:
如果非要想电脑0网段和1网段都能互访(普通家用电脑就算操到烂操到冒烟,永远都用不上这个功能),也是可以的。几个方法都可以实现:
软实现(网卡或者网关去做虚拟路由功能)。
硬实现(增加网络硬件,比如路由器,网管型交换机)。

网友D:
多网段的网络,一般都是电脑数量巨大的公司才会遇到,比如总公司和子公司,集团公司和分公司,所以网络硬件制造商,就趁机推出企业级网络设备来出售并大赚特赚,企业级可比家用级昂贵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