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通讯

楼主(2022-09-30):
新项目,与别家设备通讯,对方是欧姆龙CJ2系列,回复说只能是DeviceNet通讯,遂买了三菱的RJ71DN91模块。大家有用过这个DeviceNet通讯吗,通讯线是要特制的吗,还是可以用普通4芯的线缆就成?或者用我们常用的CCLink线行吗。

网友A:
最好用专用的。

网友B:
距离不长?速率不高?
应该也是485类型的通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网上卖的有粗缆与细缆之分,有何区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距离在100米左右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主要看距离,如果很近用普通的电缆也可以;

网友E:
这个通讯AB用的多吧,五芯屏蔽线,距离不要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