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30):
我有几十个配方组,每个配方组又有很多条配方,具体由客户定义,如果想把一个或多个配方组数据导入PLC可以如何实现?网上找到的例子都是只导入1条配方数据,没看到有什么批量导入的方法

网友A:
这个需要嵌套脚本,配方脚本,调出、写入脚本,昆仑的用脚本还是很爽的!

网友B:
配方不是用哪个下载哪个吗?

楼主:
我反正只看到一条配方的下载方式,多条的搞不清要用到什么脚本?

网友C:
配方组直接写在触摸屏里

网友D:
没用批量下载的,你下载一个配方到PLC的寄存器上,你再下载另一个,不就把这个寄存器的值给覆盖了,所有没用批量下载,想用哪个就下载哪个

楼主:
所以我这边需要批量配方的批量下载功能,例如要能指定从D0开始下载100个整型数据这样的功能

网友E(2022-12-25):
回复 楼主:
我也在找批量下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