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洗衣机,还是要用物理的方式

楼主(2022-10-01):
洗衣机原来都是用清洗剂清洗,刚好放假,自己拆开,还真的很脏,过几天看看要把滚筒拆了,肯定也很脏。

网友A:
这个要得

网友B:
我们家这个洗衣机和你那个一样脏,我自己大拆,清理了一下。

网友C:
波轮的好拆,滚桶的就很麻烦的

网友D:
波轮和滚筒都操过,各有千秋。
但是滚筒最头大,波轮也就修修和换换电脑板,滚筒用久了轴承干磨脱水的时候异响严重,整栋楼都能知道你家的滚筒在脱水衣服。亲自动手换过N次轴承,一次比一次痛苦,最后面那次还得动用角磨机,切割主轴上取不下来的轴承内圈。

网友E:
选用那种带“酶”的清洗剂/粉,热水融化(粉剂)后,加满水闷它2h,再用清水
半年左右清洗一次,就没那么脏了,经常洗很脏的衣服,就缩短清洗时间间隔
每次洗衣服多漂洗一二次也不错

网友F:
以后买洗衣机还是波轮。维修维护成本低

网友G: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