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01):
现场采用倍加福的以太网编码器。只插入了一路以太网线,指示灯Active是黄橙色,LINK1和STATUES1是绿灯。

检查硬件组态时,编码器显示在线,模块OK。
设置的编码器输入输出地址
监控编码器返回值和速度值均显示为0,监控有个红色标志。
后改动输入输出地址后,监控仍有红色标志。
不解的是在做实验时,该编码器能够返回数据,安到现场时也能返回数据,但改变的旋转方向CW改为CCW后就这样了。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新配置状态还是这样。 现向大家求助,有该编码器使用经验的高手,给予解惑。谢谢大家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总觉得硬件图上的那几个问号怪怪的。

楼主:
昨天已解决,到今天运行一天正常。原因是网线路由有一段是自己做的网线,其中一个水晶头没做好,导致开始时正常,后来数据无法监控,但是PLC诊断编码器在线和运行正常,这个还是没搞懂。